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按键失灵

楼主(2017-03-16):
西门子滚筒洗衣机触摸按键没反应显示正常  哪的事

楼主:
哪位师傅知道  谢谢

楼主:
哪位师傅指导指导

网友:
换显示屏再不好换电脑板,一路一路下去肯定能好的

楼主:
好的  显示板正在路途中   谢谢

网友:
楼主,换了显示板好了吗?

楼主(2017-05-19):
换显示板好了  就是显示板坏了

网友:
要看是显示板还是控制板故障

网友(2017-09-16):
更换显示板上与按键相连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