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从手机店买的vivo原装线

楼主(2017-03-16):
两个芯,十五块钱,告诉我原装的

网友A:
如果线芯不是铜的本色,而是银色,那质量也不错哦!

网友B:
原装的应该是4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芯不是铜的本色,而是银色,那质量也不错哦!

十五块钱,银色,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应该是4芯的

嗯,我知道,

网友:
15块钱就不要想了,我这边有真正原装的,里面有两层屏蔽。

网友:
手机数据充电线除了线材以外,原装与非原装最大的区别还是min USB插头的工艺和材质区别很大,非原装的,时间很短就松了,弹性很差,接触不良。

网友(2017-06-05):
上当了!至少4线。

网友:
骗你钱的 ,比淘宝还坑

网友:
原装有2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