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烧保险和IGBT维修过程如下图:

楼主(2017-03-17):
  今天用户送来一台电磁炉,说是插电没反应,打开一看是电源线坏了,果断更换一根,插上插座准备试机,插上一瞬间“嘭”一声保险烧断了!拆机测量IGBT三极之间均已击穿。于是就判断保险烧断是IGBT击穿的原因,去旧板上拆了一个,测量正常就安了上去,接着换了一个新的保险,这次认为应该没什么问题了,通电试机!通电一瞬间又是“嘭”的一声!拆板检查发现保险和新换的IGBT均已烧坏!
    心想其它地方一定还有故障,于是把0.27UF电容拆下测量,5UF滤波电容拆下测量,还有几个稳压管,电阻都拆下测量,好像都没什么问题,真没耐心再测量其它的那些小电阻和电容了,直接换LM339吧,于是把339也换了一个新的!一切准备就绪,也不敢直接试机了,按师傅们说的接上一个灯泡看看是什么情况,结果如下图: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正常吗?可以接上线盘吗?

连烧两个IGBT

连烧两个IGBT

连烧两个IGBT

更换后接好灯泡

更换后接好灯泡

更换后接好灯泡

100瓦的白炽灯

100瓦的白炽灯

100瓦的白炽灯

试机,灯泡不亮

试机,灯泡不亮

试机,灯泡不亮

试机灯泡不亮

试机灯泡不亮

试机灯泡不亮

网友A:
那就修好了呗。灯亮了就是还有短路哦

网友B:
有没有别的东西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修好了呗。灯亮了就是还有短路哦

你好,刚才把保险丝去掉焊上了灯泡,接上了线盘,试机发现检锅时灯泡亮了一下,紧接着电磁炉就复位停机了,再重新开机还是这个样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别的东西拆了

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就修好了,还想搞哪里

网友:
接线盘试试就知道了,大不了再嘭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刚才把保险丝去掉焊上了灯泡,接上了线盘,试机发现检锅时灯泡亮了一下,紧接着电磁炉就复位停机了 ...

保险处接上灯泡开机一暗一亮说明已经好了,可以接保险试机了

网友:
把灯泡和线盘并联不要放锅,开机试看看灯泡如果会一亮一灭,就表示正常。灯泡长亮和不亮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处接上灯泡开机一暗一亮说明已经好了,可以接保险试机了

谢谢,现在出现了您说的这种情况,在保险处串上了200瓦灯泡,接上了线盘,开机后电磁炉开始检锅加热,同时灯泡就发亮,能听到加热的声音。紧接着电磁炉面板上显示复位而停机!重按开机,就会重复出现上面过程。现在应该能去掉灯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