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体插卡播放器不知道那里坏了?

楼主(2017-03-17):
我的浪琴插卡播放器放电池开不了机!用USB直接插就可以开机,不知道那里坏了?

网友A:
卡异常?电池异常?

网友B:
查充电线路、电池,可用稳压电源3.7V接电池座,看开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异常?电池异常?

没插卡,电池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充电线路、电池,可用稳压电源3.7V接电池座,看开不开机

我试试查看一下,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