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管接头就用它了!

楼主(2017-03-17):
打磨机的钢丝除锈盘,好用,还挺耐用的!

网友:
是的,我也在用

网友:
桌子上够乱的

网友:
打磨铁管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是铜管和铝管的话,就嫌这个头的钢丝粗了,可以买小一号软一些的,不然,容易打磨出沟壑,家电维修里面要求比较低,不需要计较耐用性,用这个打磨也可以。

网友:
我也用,不过不知有什么耐用。翻新两个大头泵头就基本废一个钢刷

楼主:
有电动的,有的地方不灵活,

网友:
这东西到处都有

网友:
我用钢丝球和砂布打磨

网友:
楼主用的钢丝刷!

楼主:
这个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