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纸] 寻求坛友帮助

楼主(2017-03-18):
有一个显示器逻辑板上有一个四端的块烧了,在板子上标注为u5挨着保险,现在只留下了几个字母  1510B
                                                                                        NN233(看不见了)
                                                                                        T04

,上网怎么搜也没有搜到,还望能够得到坛友的帮助,应该是稳压的块子!!先谢谢了

网友A:
看样子是电源管,或是稳压IC

网友B:
三端稳压块,不知道是3.3v还是5v的。估计是3.3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端稳压块,不知道是3.3v还是5v的。估计是3.3多

谢谢回复,请问怎么能买到这个块呢,具体型号您还有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电源管,或是稳压IC

谢谢回复是稳压ic请问如何能得到这个块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稳压ic请问如何能得到这个块子呢

查一下这里使用的电压  应该能得出用什么IC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怎么能买到这个块呢,具体型号您还有印象吗

淘宝搜1117

楼主:
谢谢回复,我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这里使用的电压  应该能得出用什么IC代换

谢谢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