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LED42K20JD维修实例

楼主(2017-03-18):
今天一早就有一海信LED42K20JD来送修。故障现象三无,通电有断续的“吱...吱”声,估计电源低压端有短路。拆开取下电源板单独通电,12V、16V均正常,用万用表测主板12V供电两端阻值接近0,故障在主板。估计是某一并联在电源两端的贴片击穿,但一时又难以断定是哪一个,于是我想了一个法,用一块UPS电源里的12V电瓶接好导线对好正负极,用导线点触12V端,发现有一标志为C014的贴片立即冒烟,拆下测量简直就是直通,找一废板拆一贴片换上,装机通电试机OK。

网友:
烧机大法,也只有这个方法比较快

网友:
烧鸡这样的方法很可以

网友A:
UPS电源里的12V电瓶电流太大,感觉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快,谢谢分享

网友B:
方法是不错,就是感觉风险有点大,我想如果用可调电流的电源比较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是不错,就是感觉风险有点大,我想如果用可调电流的电源比较好一点吧。

电路的工作电压就是12V,除了故障部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电源里的12V电瓶电流太大,感觉有一定的风险

电路的工作电压就是12V,除了故障部分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