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ce1550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7-03-19):
自己的72v锂电池充电器由于插反接口把充电器烧坏了,拆开发行输出端保险电阻和输出端的一个场效应管nce1550烧坏了,查资料没查到,问一下大家用什么代换合适。

网友A:
NCE1550 新洁能 TO-220 150V 50A       代替IRF3415 N沟道场效应 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E1550 新洁能 TO-220 150V 50A       代替IRF3415 N沟道场效应 MOS管

两种都没有,看来可能需要网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