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收音机

楼主(2017-03-19):
各位师傅,劳驾问个事,朋友的车载收音机不能读U盘了,收音机正常,应该怎么修啊?从哪里入手?谢谢

网友A:
收音和U盘是不关事的,读U盘就那几个玩意,看看USB接口有没有插坏

网友B:
先查供电5V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5V是否正常

5V正常,手机还可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和U盘是不关事的,读U盘就那几个玩意,看看USB接口有没有插坏

接口没问题

网友:
是否U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