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重屏

楼主(2017-03-19):
录像机四个镜头,刚开始都好好的,用户用了大概两个多月,打电话告诉我四个镜头就两个图像了,另外两个重复的,知怎么回事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说的是监控摄像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监控摄像头吧。

对  就是监控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监控摄像头、

应该和用户操作错误有关吧。

网友:
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
再次谢谢了,新人学习中

网友:
可能是添加摄像头的时候,在画面上重复添加了

网友:
可能是功能上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网络机,看下IP设置,在通道管理里面,,如果是雄迈的录像机在添加设备里面,一个重复的IP摄像机点了2次,除去一个重复,添加个没添加的IP摄像机。**和同轴出现这情况基本没有。具体你要告知什么录像机,就说个摄像机,

网友:
录像机重启首先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