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 沃品充电宝 就这么动一下就烧了,好脆弱,元件烧坏 有可替代的吗?

楼主(2017-03-19):
手里有两个联通的沃品充电宝,单节电池的,前几天有一个掉地上,壳子摔开了,于是就动了好奇心,想打开一看究竟,
发现里面电路板是双层的,接插在一起,我也没考虑到电芯是焊接在上面,并没有断开,直接就给拔下来分开了,之后又重新插回去了,然后发现没电了,开始时只以为是保护板保护断电了,于是搜到方法,重新激活保护板,这次没有再断电,不过,电路板温热,并且持续发热,并没有接外接设备,空载状态,也没太在意,就放在那里了,过了几个小时,发现彻底没电了,并且也不能给充电宝充电了,再次拆开仔细检查,发现有个小原件烧毁了。

求助:
1,这个原件外观感觉挺常见的,只是不知道具体的参数,我拆开另外一个好的,上面有型号,网上搜不到具体信息,用什么型号的可以替代呢?不想单独购买这个了,坏路由器上有这个元件吗?

2,我只是带电状态拔下顶层电路板,并没有其他操作,烧毁这个原件的可能是什么呢?会不会坏了其他部件?我是担心,我换了这个烧毁的元件后,再次被烧毁,有这个可能没?

图片个数超限,明天补齐,今天先发一个吧,就是方框中这个部件烧坏了

网友A:
拆的时候,碰到了,短路了才烧东西的,拆之前必须要断电,这东西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楼主:
补上全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时候,碰到了,短路了才烧东西的,拆之前必须要断电,这东西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感谢回复,拆开的时候短路,电池保护板保护断电了,重新激活后,没有断电,但是电路板持续放电,是发热的,这个短路还在持续?其实也不怎么用,只不过看到烧坏的件,想找个代换上试试看,不行的话就算了,关键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这个件,能给看下不?

网友B(2017-06-16):
楼主有钻研心可嘉,以俺的知识姑且息疑惑:一开始以为你是接反了,但看图后认为不会,人为短路可能性小,最有可能是操作中磕碰了使电容短路,估计是旁边的那个,就算把全部电容量短路也不多工夫,三脚的一般在作废数码产品电源部件都有,同大小更换至能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钻研心可嘉,以俺的知识姑且息疑惑:一开始以为你是接反了,但看图后认为不会,人为短路可能性小,最 ...

感谢支持,我换过一次,但是通电后,还是发热,热的厉害,估计没多久还得烧了,所以拆下来了,烧掉的这个,肯定不是原因,是结果,原因还是没找到,暂时放在那里了,手里万用表不能测电容,有机会再尝试下吧,充电宝电池目前都被我移作他用了

网友(2017-10-21):
小巧,带手电,蛮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