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奇怪现象,没法了

楼主(2017-03-19):
TCL HD29C81原机一条水平亮线,被游击队修成三无转到我这。
断开行供电接假负载,电压120V稍微偏低持续输出,接上行供电电路,电压恢复140V正常,随后慢慢降低到86V,按节目按键,又恢复到140V,随后又降低到86V,经查发现场块TDA8177对地短路,行变输出负16V保险阻烧毁,反馈三极管击穿, 全部更新后,一开机,行变负16V保险电阻烧毁,场块击穿,一查行变输出的负电压-40V,正常值-12V,更换行变,还是-40V。后我把场块负12V供电脚断开,电解电容(35V2200UF)直接击穿冒烟,高压包其余脚电压正常,不知负12V的这个脚为什么会这样, 正12V也正常。百转不得其解,忘高手解答。

网友A:
原装的电压包换过没,  如果换过, 有可能高压包不合,   12V不正常 ,你就自个圈几圈线, 接个出来不就行了, 以前换过一个高压包也是12.升到40多V开机就爆,  吓死我了,

网友B:
+12V正常 -12V太高  所换的高压包参数不合适;可断开原包的-电压输出脚铜箔 重绕-12V供电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电压包换过没,  如果换过, 有可能高压包不合,   12V不正常 ,你就自个圈几圈线, 接个出来不就行 ...

冒烟还喷液,吓死我了,原高压包角位焊过,不知道被换过没

网友:
我也怀疑行变参数不合格,最终实测还在于楼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正常 -12V太高  所换的高压包参数不合适;可断开原包的-电压输出脚铜箔 重绕-12V供电绕组。

没绕过啊大哥,绕几圈啊,要分上下头嘛

网友:
可以肯定行包百分之百不是原装!另绕一绕组供-12v。我以前代换高压包时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绕过啊大哥,绕几圈啊,要分上下头嘛

先绕3-4圈接上试试,不合适再首尾对调;高了减低了加。

网友:
高压包的饶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