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这个故障貌似简单却无法判断!

楼主(2017-03-20):
一台海信电视机,型号:LED55K310X3D,出现开机蓝屏闪一下黑屏,接上信号有声音。检修拆下来,拆开后盖一试机却又好了,于是装上,这样一来正常看了几个月都是好的,然后又出同样故障,再拆开后盖,开机检查,一开机又好了。恒流板上也没见哪里接触不良。
另外,故障时开机蓝屏闪一下时,好象右下角暗一些,但是时间太短,也就那么一秒种吧,无法仔细观察。
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开机蓝屏闪,有的是恒流板坏了,但是那种故障是好不了,而这个是软故障,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LED灯珠问题还是恒流板呢?多谢!

网友:
应该是灯条接触不良

楼主:
是三星屏,国产的。

网友:
慢僈去研究,到底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100/100灯条不良。

网友:
灯条不好了,拆开看看是不是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检查过后便知~~~~~~~~

网友:
接触不良要花时间!

网友:
灯珠问题可能性大,重点查暗区灯珠是否与其它灯珠颜色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