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快来教教新手徒手盘空调管技巧吧,

楼主(2017-03-20):
感觉盘管太难了,新管子弯这个出墙向下的弯失败过两次了,粗管憋掉了,昨天又买来12的粗管,小心得弯管,不知这次憋没憋,心理慌得厉害,真是太慢盘管了,外机多余管也没敢盘,师傅们教教盘管技巧吧,我这个新管子粗管好硬,好硬,试过,稍微一用力就憋,很硬的管子,

网友:
不是有弯管器吗?还有你这个放这么长干嘛

网友:
太丑了。应该盘好放机组后面。

网友:
顺时针盘管就好看多了

网友:
按理说新管应该没问题的,管子太薄谁也没办法

网友:
空调安装这么多年 百分之九十九的师傅 都是直接用手掰多余的管子, 我觉得非常的不科学,其实这事也好解决, 你选择一个直径三十历米钢圈,或者叫电焊工师傅帮你用钢筋或者厚钢板焊接一个圆圈圈就行,绕多余的铜管放心大胆,绕着钢圈掰,也不断折直角什么的,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把钢圈套在自己脖子上,多牛气呀

网友:
把多余的管顺时针盘到空调后面比这好看。

网友:
够长割刀截断重新扩喇叭口。

网友:
这玩意胆子大一点 别怕搞坏了 多弯几台自然就会了

网友:
你盘管方向不对,看着不舒服,也不好操作。如果是新空调,厂家会认为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