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对数 和级数是什么意思?搞不懂

楼主(2017-03-20):
极对数   和级数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前辈们给我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还是从电机的工作原理基础知识开始慢慢领会吧

网友A:
极数除2就是极对数,除了绝缘等级外没有级数的概念啊,要看清楚是极数不是级数!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
拆机时记好,不要管它。

网友:
是电机维修的基础知识,找本书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这是个很课堂化的概念,我理解,极数就是指转速,极对数,也就是分布多少个线圈,说的不一定正确,因为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板凳师傅解释得挺好,继续学习,为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数除2就是极对数,除了绝缘等级外没有级数的概念啊,要看清楚是极数不是级数!

级数是电机铭牌上的2级 4 级或6级!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数除2就是极对数,除了绝缘等级外没有级数的概念啊,要看清楚是极数不是级数!

级数除2是级对数那级数怎么知道铭牌上有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