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豆浆机求助

楼主(2017-03-20):
   此机电机不转,查继电器正常,三极管正常,主控集成电路无控制信号。集成电路双列14脚,型号不详。求该电路型号,能代换的型号也行。谢谢。

网友A:
主控块基本上简单的单片机,并不是通用的块子哈。
实在修不好就只有换通用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块基本上简单的单片机,并不是通用的块子哈。
实在修不好就只有换通用板子吧。

谢谢指教。

网友B:
主控块里边有程序,随便換上没有用,只有換板。

网友C:
单片机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D:
哪个集成块应该是单片机,外围有晶振,单片机无法更换。

网友:
电机正常吗?你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块里边有程序,随便換上没有用,只有換板。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一般不容易坏。

其他功能正常,电机不转。(电机直接220v交流转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集成块应该是单片机,外围有晶振,单片机无法更换。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