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70B

楼主(2017-03-21):
  接一台三菱伺服变频器,上电报1A,经查是伺服和电机不匹配。查外界没有问题,最后确认是伺服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找个说明书 ,看下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说明书 ,看下故障代码

说明书是说电机和伺服不匹配啊,错误链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