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电机铭牌型号后杠-2级高速4级中速6级低速除2就是级对数吗?是

楼主(2017-03-21):
各位前辈电机铭牌型号后杠-2级高速4级中速6级低速除2就是级对数吗?

网友:
好吧好吧,既然砖家说论级就论级吧。
我以前学的时候正规教科书都是分“磁极数-简称极数,磁极对数—简称极对数”的哈。

网友:
你的想法完全正确

网友A:
网上的东西判别一下对错,哪里有什么2级、4级、6级,是2极、4极、6极电机,其他的不说就这个我这么一看郁闷死。楼主你发贴也不改一改,还是照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东西判别一下对错,哪里有什么2级、4级、6级,是2极、4极、6极电机,其他的不说就这个我这么一看郁闷 ...

我是刚开始接触电机

网友:
电机的转速是磁极数决定的,极数多转速慢。而不叫做几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刚开始接触电机

电机牌上的一2,一4就是2极或4极,不是磁极对数,磁极对数等于极数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