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RT电视机怎么判断行场故障?

楼主(2017-03-21):
我是新手,不懂得维修电视机的原理,行场故障怎么判断?请大家告诉我,谢谢。

网友:
买几本书好好看看,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请的。

网友:
场扫   行线
行扫   竖线

网友:
简单的说水平一条亮线属于场故障,垂直一条亮线属于行故障!

网友A:
先学基础吧,不懂原理给你说了你也搞不清楚。

网友:
水平一条亮线属于场故障,垂直一条亮线属于行故障!

网友:
初学者好好思考,好好学习。

网友:
先学原理在搞修理有底气。

网友:
我也是嫩手,才学不到一年。基础如果没有学习的话,连元器件都不会认识、更不知道它的功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学基础吧,不懂原理给你说了你也搞不清楚。

版主您好,请教一下,解码块性能不良是否会引起行变内部轻微打火,症状就是类似以前那种模拟卫星接收机信号不好时的雪花横线条一样。不知道这种症状是场故障的原因还是行震荡不良,向版主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