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机脱水牵引器不复位,

楼主(2017-03-21):
三洋立式滚筒洗衣机所有程序都正常,唯独不能脱水,报代码U4.测量门安全开关触点氧化不通,处理好后不在报代码,就是脱水牵引器不能复位,导致不能转动脱水,电机可以转动,什么故障求指点,本人业务爱好。本人猜测是不是水位传感器坏了?或者脱水牵引器坏?脱水牵引器是两线的

楼主:
想了好久应该是双向可控硅坏了,导致长通电,而且脱水牵引器和电机同时工作,就出现电机打滑脱水器也工作

网友:
脱水牵引器不能复位,导致不能转动脱水???
不复位,就在脱水状态啊

楼主:
放水试机直接调到脱水状态,牵引器工作水放完后,还在牵引状态电机工作,由于牵引没复位导致不能棘轮不能啮合而不能复位

网友:
就是普通波轮,什么立式滚筒???

网友:
不到位还是不复位?电机是否工作。

网友:
哈哈是波轮的,想当初准备买个立式滚筒的好贵的没有买,你这个估计抱簧打滑了脱水桶不转,脱水时牵引器要把阀打开排水,肯定带电啊,要是复位水怎么排出去,同时它也起让脱水桶旋转功能

网友:
牽引器 NG...........

网友:
不明白说的字句,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