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液晶电视42L98SW无伴音的检修

楼主(2017-03-21):
创维液晶电视42L98SW无伴音,据用户说刚开始时候是伴音时有时无,反复开机或者开机一会之后能出现伴音,接修时候是彻底无伴音了。  先查到电源板的12V 供电滤波怀孕,代换后仍没有伴音,接着查伴音电路:粗略看伴音是由BBE1144、  358、TDA2616组成,干扰358的输入 输出脚都有反应,证明358之后正常,用耳机插入耳机插口也有正常的伴音。
现在主要的是 不知道伴音信号的具体流程以及BBE1144的各脚功能。

在维修群的各位同行热心帮助下找到了BBE1144的各脚功能以及该机无伴音的种种故障案例,受到启发,是BBE1144的19(SCL)脚外100Ω电阻变值引起的,此电阻在胶下边很难发现,为了彻底铲除后患 同时把18(SDA)外的100Ω也换了。久违的伴音终于永远也不消失了!

网友:
不错我第一回沙发

网友:
资料对维修真的很重要。

网友:
分享技术,加分鼓励!

网友:
好案例,好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A:
大家注意!!修创维液晶主板时只要上面点的有白硅胶,怀疑到相关电路时,一定要去掉白胶,看看它下面覆盖着的零件,特别是电阻是否开路!电源板上有白胶的也一样处理!切记

网友:
又遇到发财胶

网友:
好案例,学习了。

网友:
没有那个发财胶,就没有你今天的发财照9楼的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好案例,好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注意!!修创维液晶主板时只要上面点的有白硅胶,怀疑到相关电路时,一定要去掉白胶,看看它下面覆盖着 ...

谢谢经验总结。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把白胶下面的元件当成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发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