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7-03-21):
爱普生TX650喷墨打印机开机时指示灯一闪即灭,无法启动,什么故障,有大神来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检查供电 输出是否正常  应该是电压保护了

网友:
先修电源,墨水浸湿电源盒里面的电路板,造成不开机,比如稳压管坏什么的,因我的EPS270也是这样,被我修好了。

楼主:
大神高明,谢谢!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