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固态硬盘

楼主(2017-03-21):
今天收了个台式电脑一套19寸显示器 主板G41 320机械硬盘 60G 固态硬盘 X4050CPU  4G 1333内存 有故障开机电源和CPU风机转一下停机 镊子短路电源绿线 故障一样 呵呵 400  成交 其中讨价还价不说了 开始维修吧 换电源风机启动了没停机 搞定 然后插显示器 鼠标键盘 启动 开机画面是出来了 到了硬盘选项不走了 哎还有问题 PE伺候 进去一看除了我的一个U盘在系统里 其他盘的都不见了 晕死 不可能两个盘都坏吧 排除法一拔掉固态硬盘 机械硬盘出来了不管先装系统进320G的 一切OK了 再插固态 又进不了系统 拔了就可以 难道固态也有问题 放进移动硬盘盒里也读不出来 主板一直检测不到固态 BOOS看了也看不到固态 PE也看不到 请同行指点迷经

网友A:
固态硬盘你没4K对齐,有啥可恶的,难道机械的比固态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你没4K对齐,有啥可恶的,难道机械的比固态的还好

检测不到这么对齐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测不到这么对齐

检测不到怎样对齐 谢谢

网友B:
400收的呀?看楼主的贴真费劲,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收的呀?看楼主的贴真费劲,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看中了这个固态 不尽人意啊 现在能省就省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中了这个固态 不尽人意啊 现在能省就省哈哈

固态硬盘又如何?我收价格还得往下压!杂牌的固态就是垃圾!用过了就知道,比机械的还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又如何?我收价格还得往下压!杂牌的固态就是垃圾!用过了就知道,比机械的还不如!

16年组装的以为还行 主板 CPU 都不咋的就看看好了这个固态硬盘 高手还有救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年组装的以为还行 主板 CPU 都不咋的就看看好了这个固态硬盘 高手还有救没

固态硬盘如果能安装完系统,就是bios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如果能安装完系统,就是bios设置问题!

就是检测不到固态硬盘,如果说bios设置有问题它应该检测得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