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晶振修电压力锅

楼主(2017-03-21):
今天修一电压力锅,开不了机,清洗线路板,打上助焊膏后,就能开机了。试机到快冒气时,又突然停机开不了机,断电后等一会通电又能开开机。怀疑晶振有问题,换一晶振,想着以前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挺好使,就用示波器来测量晶振,谁知才将探头碰到晶振第一脚,就出现报警一样的滴滴声,头几次还好,拿开探头,马上能恢复正常。谁知多测几下,干脆开不了机。测一下芯片各脚对地阻值,都偏小了,有几个脚都100欧左右,看来芯片坏了,本来说40-50元修好的,现在彻底一分钱都赚不到了。钱是小事,不知道为何测量晶振把芯片给搞坏了,以前测量电视机晶振也是这么测量的呀,10k分子一档测量,按自动键测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楼主芯片冒烟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输出高压了?

楼主:
测量时确实有火星

网友: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羡慕你,

网友:
问下个性大师吧.

网友:
这问题我也想不明白!得问个性师傅!怎么量晶震把芯片给烧了???我记得以前拿万用表量IO引脚电压手抖了两下!虽然看到火花,但是io也没有死呀???真搞不懂了!

网友:
你的电饭煲热地的吧?

网友:
示波器似乎成了尚方宝剑,干啥都要把它搬出来。

楼主:
8楼正解啊,我这台电饭煲是阻容降压的,而示波器的地线是与探头地线即示波器外壳是短路的,当我用示波器量晶振时,相当于拿探头地线碰晶振,而晶振电压是由阻容降压而来,这样测量相当于拿市电电线去碰火线,芯片自然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