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砂眼

楼主(2017-03-22):
铝管细砂眼怎么修补效果好?哥俩好胶怎么样。

网友:
这样不行,必须要纱布裹几层。

网友:
用铝焊,或者铸工胶

网友:
用铝焊比效保证。

网友:
最好还是用铝焊!自己放心! 顾客看了也放心!

网友:
铜铝焊条焊接比较可靠,先在废铝管上多练练。

网友:
一直用AB胶加纱布,效果杠杠的,粘的时候一定要弄新铝管表面,给点负压效果更好!

网友:
沙眼最好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焊接反而更容易腐蚀铝管!

网友:
AB胶比较合适。通的地方薄一焊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