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离合器如何拆下

楼主(2017-03-22):
今天修一台三洋的洗衣机型号xqb60m813z   洗衣机不脱水  拉开刹车片转皮带轮也转不动滚筒   觉得离合器有问题  想拆下换个总成  第一次换离合器没经验  一直在网上找拆解没有找到视频只有图解,  最后那个轴拆不下来求师傅们帮帮忙帮我看下  这个黑色的轮子怎么拆也拆不下来  我该怎么换这离合器总成

网友:
你真是拆解高手,哪有这样拆的,你这个带架的 直接把架子拆完就可以拿下来了

楼主:
是要把内桶拿出来吗

网友:
哈哈,我前天刚换了个一模一样的。。中间锈修了,火烤一下,直接砸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把内桶拿出来吗

你这是最好拆的离合器了,锤子在上砸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你的这个全自动洗衣机是更换离合器中比较好拆的一种!

网友:
带架的知道不?

网友:
用拉马,专用工具维修方便,是拆整个减速器,不是拆元件,这么修累了

网友:
适当用点除锈剂

网友:
这你这是拆离合器的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