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68mmvs内漏了

楼主(2017-03-22):
找了半天不知道哪里漏了,低压漏了,好难找,有没有高手推荐一下铜铝接口有哪几个

网友:
方法1:把管子全部换了,方法2:把冰箱泡水里,

网友:
都换了吧,这样省的今后麻烦

网友:
都挖这样了,不舍得全换铜管吗?  是售后保内机还是价钱收的不近人意?

网友:
吧冷藏铝管都换了吧

网友:
把低压打到2.5mpa,再用水捡漏试试

网友:
都挖成这样了,还是都换铜管吧,时间也是成本啊。

网友:
三星的一般高压漏的多

网友:
你有检查过冷冻室吗。呵呵

网友:
全铜,以防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