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32k300上电蓝色灯亮,无背光,

楼主(2017-03-22):
各位同行前辈,本人接了台海信32k300液晶电视机,开机蓝色灯亮,按遥控器,任何键都无法开机,无背光,测试12v电压正常,STB电压3.5v测PW SW无电压,如果强行把PW SW 短接12v可以点亮背光,请问问题出自那里,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本人修理液晶电视机不多,经验不够多,希望大家给以支持帮助,谢谢啦

网友:
检查主板!首先检查主板上的个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板电压不正常,先修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

你好林工,我是李杰,兰灯亮,按任何键灯无任何变化,如果故障在主板,我应该从那个部位查比较好,谢谢啦

网友:
供电…程序……

网友B:
4801主板,DC-DC电路问题。动表,测量看12V转5V电压是否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01主板,DC-DC电路问题。动表,测量看12V转5V电压是否不正常。

好的谢谢啦,林工,有点晚了,明天我在检查一下,你也早点休息,晚安,明天在检查一下,有什么在请教你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林工,有点晚了,明天我在检查一下,你也早点休息,晚安,明天在检查一下,有什么在请教你哦 ...

今天我检查了一下主板dc电压12V转5V正常,开机蓝灯亮,PW,SW始终处于低电频状态,

网友:
海信的主板上1117的三端容易换,换了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