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能用在空调上面抽真空吗

楼主(2017-03-22):
能行的话这个接头能改吗接头大小是?谢谢

网友:
佩服,你真会玩。

楼主:
不知所云**、、、、

网友:
这个真空度要求不高,用在空调上可能不行吧?

楼主:
你能分析一些铭牌参数    什么程度真空泵可以用在空调上

楼主:
高手看看   这个是几升的真空泵    是1.2升吗

网友:
极限真空10Pa,也可以,就是120W小了,比较慢

网友:
120W功率太小了,抽真空时间会变长的。而且劲也小,真空度达不到!

网友:
我看太小了,抽空抽不尽。

网友:
这个就是一升的真空泵,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