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过滤器

楼主(2017-03-22):
不同的制冷剂,压缩机工作的时候过滤器进气口(或双尾断)它们的压力正常是多少,有区别吗?

网友:
不同制冷剂压力肯定是不同的,压力也是随室温变化的,温度升高压力也会升高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毛细管,都没必要研究它的压力。

网友:
高压压力就是参考,还有电流,有这两个,我们加氟就知道系统是不是正常,

楼主:
工作时1.8map的压力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时1.8map的压力正常吗?

过滤器处的压力与冷凝压力(高压压力)相似,正常情况下,除R22等中高温制冷剂外,其它制冷剂的冰箱冰柜系统,不会达到1.8MPa的高压压力的。

楼主(2017-05-19):
今天又遇到一台试机压力是0.8MPa

楼主(2017-12-22):
容事达冰箱高压压力今天试机是0.6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