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细管为什么要进冷冻

楼主(2017-03-22):
1.盘管一个钻柜,毛细管可以放在外面吗?
2.冰箱的毛细管为什么要进冷冻或是冷藏。

网友A:
钻柜是啥?搞不零清。

网友B:
你要加强基础性知识的学习,搞清楚毛细管的作用(功能),制冷系统的流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加强基础性知识的学习,搞清楚毛细管的作用(功能),制冷系统的流程等。

你可以简单说说,为什么要进冷冻室吗?不进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柜是啥?搞不零清。

就是冰柜的一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简单说说,为什么要进冷冻室吗?不进行不行

是为了让液体制冷剂温度更低一些,进入蒸发器喷出制冷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为了让液体制冷剂温度更低一些,进入蒸发器喷出制冷效果更好。

谢谢啦。

网友D:
人为什么从嘴里吃进饭?可不可以从肛门吃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还问个撒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为什么从嘴里吃进饭?可不可以从肛门吃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