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又碰到一例发财胶

楼主(2017-03-22):
今天修一台创维32L20HW亮蓝灯不开机,5。12.25.V供电正常。后查得为1.2V供电问题。100K电阻开路。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
这个发财电阻的排行是老几?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维修上图片,大家才能明白。

网友:
这机器好老哦!图纸都不好找了,那电阻应该是在U29周围是吧?

网友:
查得为1.2V供电问题。100K电阻开路。查这电阻和1.2V关系,想知道

网友:
电阻的版号是多少

网友:
能上个图,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