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走弯路杂牌电视没有声音

楼主(2017-03-22):
各位同行,你们好,我今天修一台杂牌彩电,没有声音,我是这样子修的,我首先直接用音频线去干扰伴音功放块,没有声音,把静音三极管取掉,没有声音,换一块功放块,没有声音,换输出电容,没有声音,奇怪了,思路一直停止在伴音功放块的周围,最后没辙,用另外一台电视机的功放试喇叭,正常,你们猜猜看,问题出在哪里,我是走了不少弯路,注意哈,不是完全没有声音,有一点点,声音不是很大,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被我搞复杂了

网友:
组装机没声音或音小首先就得检查扬声器。

楼主:
扬声器量了是好的,这台电视不是扬声器坏

网友:
功放块电源,滤波

网友:
功放输入的音频信号被短路了。

网友:
三极管自动控制的

网友:
电线开路还是输出电容器开路还是开焊

网友:
难不成,山寨机还有电容串接的高音喇叭?还是喇叭的音圈脱骨了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
楼主没提到测量供电问题,是不是供电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