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这台TC2111G海信电视怎么调

楼主(2017-03-23):
打开菜单,出现这三种界面,亮度,对比度,色度调整界面没有,中英文转换也没有,怎样调过来

网友:
用的什么遥控器?

A021W或0041遥控器有单独的中文键和图像菜单键。

网友:
看菜单好多功能都有锁

楼主:
看不懂啊,没有遥控器了,也没有此即数据

网友:
给你数据试试 新建 WinRAR

楼主:
此机CPU是5H32-3680大块是TB1238AN

网友:
  是锁住了吗?数据?

网友:
这个电视中英文要用专用遥控器调过来型号是A021或A021W万能密码是1238式2175

网友A:
己进总线了,重写一块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己进总线了,重写一块存储器,

这不是总线菜单,就是英文的用户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