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用十来分钟风扇不转,过会显示e6故障码

楼主(2017-03-23):
有时停一会能开机,用不了多久故障依然如此,请问师傅们具体哪坏了。

网友:
换风扇试下

网友A:
是开机就不转,十多分钟以后就停。还是开机转转十分钟以后就停。看看是温度检测部分

楼主:
可以正常开机,煮十来分钟风扇不转,但是还继续加热,再过会停机显示e6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就不转,十多分钟以后就停。还是开机转转十分钟以后就停。看看是温度检测部分

温度检测是哪个热敏电阻吗?

网友:
电磁炉没有一个师傅能精确到具体那个坏的,靠猜的话那就多了风扇控制电路,温度控制电路,等等都有可能,都要试机,测量,以后才能判断的,还是花点钱找师傅修吧

网友B:
你这是典型风扇和供电转换电路故障!换风扇直接挂18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典型风扇和供电转换电路故障!换风扇直接挂18伏!

你的意思换风扇,挂18伏什么意思。

网友:
风扇的问题居多。

网友:
e6百度一下是什么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