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制冷慢,是压缩机吗

楼主(2017-03-23):
一台176L冰箱压机坏,换上拆机的HQM90AG后,整机保压不漏.加冰种试机.直至回气管都结霜了,冷藏室都在0度左右(从早上开到晚上)冷藏室内结虚霜.想求教:是压缩机问题吗?网上查此压机功率是够的,手堵排气管也堵不住.此冰箱外挂了背板等高的冷凝器

网友A:
原机压缩机什么型号?更换后高低压力是多少?另外回气管结霜就代表制冷效果好吗?

网友:
应该是揭露,不是洁霜,是不是制冷剂加多了

网友:
开机10分钟摸干燥器发热不发热,不发热效果一般差!

网友:
一般换压机,毛细管换了更好,如果你没氮气吹的话!

网友:
回气管结霜,药放点就好了,这个天气室温12度,4档停机回气有微露,干燥过10分钟微热就好了,这样冷冻温度就下去了,前提是毛细管先走冷冻

网友:
压缩机代换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冷媒加注量偏多!

网友:
加多了。冬天加到回气管有湿润感,夏季加到回气管结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压缩机什么型号?更换后高低压力是多少?另外回气管结霜就代表制冷效果好吗?

原机压机型号看不到了,高压压力没测,上面我可能没说清楚:主要是制冷慢,在五档下从早上开到晚上都不停机,冷藏室温在1度左右降不下去,按平常开了一天,冷藏应该有小冰粒.但结的是虚霜,手一抹就掉,回气管结霜是因为看它制冷慢所以陆续加冰种,以至加多了,后来又放掉了一点.现在纠结的是:五档不停机,但一调回3档就可以停,不知到能不能交客户,所以向大家请教

网友:
能停就ok,,,跟客户讲好要打几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