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机空调收氟都有哪些方式?

楼主(2017-03-23):
柜机收氟:挂机好收氟,各位师傅柜机空调收氟都有哪些方式?请赐教新手。

网友:
收氟操作顺序都是一样

楼主:
运城向荣电子师傅,挂机我是用手加温收氟,但柜机够不着。拆四通阀线我没用过。还有变频的机子只有两根线不会,为了生活正在成长请赐教

楼主:
现在周老师岁数大了,打扰他不太好,拜你为师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城向荣电子师傅,挂机我是用手加温收氟,但柜机够不着。拆四通阀线我没用过。还有变频的机子只有两根线不 ...

这位师傅您是怎么和手加温收氟的能告诉我吗

楼主:
给传感器环温加温使其制冷

楼主:
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吗师傅

楼主:
新手您就不要再挤对我了,如果你这样感觉爽就释放吧

网友:
一样的过程,只有说挂机够不着,哪有柜机够不着的,柜机站着就可以用手加温的,感温头就在进风口处。

楼主:
感谢一缕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