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锅按键失灵

楼主(2017-03-24):
插电没有自动复位 直接是炖鸡指示灯亮  s数显管时间21分钟  安取消 后有几个功能正常  有5个按键安不起  me每次拔电再插 都显示21分钟炖鸡  所有按键 和指示灯 数显管拆换了 也一样 没看见晶振  怎么办 没有块子型号

网友:
这锅真好,天天有鸡吃。

网友:
会否是主板受潮引起的?

网友:
水洗试试看。

网友:
芯片坏,我有修过这种情况。最后TB买板回来换了!

网友A:
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供电是否正常

正解  电压会引起     乱

网友:
赞成,洗洗更健康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清洗下,吹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