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神童王 XQB50-7288 HM脱水正常,洗涤不转,嗡嗡响

楼主(2017-03-24):
海尔 神童王 XQB50-7288 HM脱水正常,洗涤不转,嗡嗡响,摘下皮带,故障现象不变,请教怎么维修呀

网友:
故障点你其实很清楚

网友:
电机和电脑板都可以!(电机轴或者套有磨损)

网友:
坏了送修或换新

楼主:
我在网上购买了一个二手电脑板,换上,电机还是嗡嗡响不转,难道是刚买的电脑板也有问题?,离合器坏了,摘掉皮带,电机也不转吗?若电机有问题,脱水能转呀

楼主:
呵呵,理论知识差,判断能力不强,以为去掉皮带,离合器就不起作用了,我买个离合器试试,谢谢

楼主:
电机和波轮转的都很轻松,

网友:
下次换个新洗衣机吧,都换完了,小故障变大了。

网友:
洗时电机电压多少看,空载呢?

网友:
很简单,我只说一个字。容量

楼主:
此机还没修好,嗡嗡响是进水阀的声音,把传感器皮管取下,用嘴吹传感器,洗衣机可以洗涤,换了个传感器,故障不变,用嘴吹皮管,洗衣机筒里水也很大七泡,应该皮管没漏气,难道是我买的这个传感器质量有问题还是其它有毛病?真难呀

楼主:
还没修好,嗡嗡响是进水阀的声音,电机不转,用嘴吹传感器可以洗涤,换了个传感器,故障不变,嘴吹到传感器的皮管,筒里水气泡正常,不象是皮管漏气,难道是新换的传感器质量不好还是其他原因,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修好,嗡嗡响是进水阀的声音,电机不转,用嘴吹传感器可以洗涤,换了个传感器,故障不变,嘴吹到传感器 ...

可能就是管子漏气。你这查法不对。

楼主:
换了个传感器,还是不转,没有皮管,没换,只是用嘴吹的,吹时桶里水泡很大,除了还批管,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2017-05-09):
引用 楼主:
换了个传感器,还是不转,没有皮管,没换,只是用嘴吹的,吹时桶里水泡很大,除了还批管,真的不知道怎么修 ...

楼主  我的小天鹅全自动的也出了一样的情况  脱水正常 洗涤只稍稍动一点点  电机和皮带正常  楼主是吹的哪跟管?求指导  谢谢

网友:
一步步排查,看电脑板岀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的小天鹅全自动的也出了一样的情况  脱水正常 洗涤只稍稍动一点点  电机和皮带正常  楼主是吹的 ...

能动就不是水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