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斯特WS-160氩弧焊机不引弧快速修理一例

楼主(2017-03-24):
     故障现象氩弧焊时不能引弧.钨针触碰焊接夹时有火花.拆开机壳接通电源.按下焊枪开关.用螺丝刀 触碰高压放电触点.发现一只220K电阻在跳火.用剪线钳剪下电阻测量已无阻值了.用两只100K2W电阻串联替换试机工作正常.经验总结:遇到此故障按下焊枪开关.用螺丝刀触碰高压放电触点时如果没有任何反应说明有元器件开路了.查继电器和电阻.如果微微有一点火花说明高压不足查0.1微法耦合电容.如果是紫色火花查2200P高压电容.

网友:
这个没修过;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好!我这个是威王WS-200的氩弧焊机,开机正常,按手柄开关不跳火,更不起弧,不到一秒就亮异常指示红灯。请问该查哪个继电器呢?还是哪个电路有问题……2013年的机器

网友:
谢谢!还请麻烦教导一下!感谢!~

楼主:
拔掉输出变压器输入线试一下如果故障不变查功率管,如果变化查快恢复管与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