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智能电饭煲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24):
现象; 冷机时全部正常, 按超快煮约五分钟以后水热之后,跳回保温状态,并伴有滴滴声,隔一段时间水冷却之后,重复上述故障现象。
         开盖检查 电源300V ,12v  5V正常 上下两只热敏电阻测量正常,继电器,功率电阻,面脸按键,是否有开焊的地方全部检查,均无发现问题,
    难道MCU有问题?不能啊电压正常,MCU轻易不会坏的。此时一时陷入僵局,冷静一下抽根烟提提神,难道按键有问题10K档测量,咦··没问题,换全部按键费劲,种么办呢,那风枪伺候正反面加温,试机,我靠死机了,按啥啥不好使了,没修好反倒修大扯了,细想一下不对,还是按键有问题,奶奶的全部拿下,全换 不想费事也得换,
     开机一串红灯闪过后,待机灯闪烁,按快煮键跑马灯旋转,10分针以后全部正常,我靠这么点小故障。害得我弄两个多小时。绿嘿嘿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我就知道了;

网友A:
按键怎么会造成这个故障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怎么会造成这个故障的呢?

分析按键受热或受到潮气时漏电短路,在常温下又正常

网友:
有时候经验主义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