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好易通tc600的对讲机

楼主(2017-03-25):
谁会修好易通tc600的对讲机开机,一直有嘟嘟的叫,不是电池问题,叫的时候不能发射和接收,换过12.8mzh晶振,还是一样

楼主:
这就是线路板,有时候又不叫,不叫的时候可以发射接收,也可以读频写频,叫的时候就读不到频,也写不了

网友:
检查话筒和话筒电路,是不是虚焊了,补焊试试。

网友:
一个三极管损坏了  丝印好像是BR

网友:
失锁还是保护了吧?

网友(2017-08-05):
把电路板上白色的结晶物清理一下 尤其是电源部分

网友(2018-11-10):
这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九成是电容容值变小,电压不稳,当然也有可能是是MIC问题

网友(2019-04-01):
我支持五楼,应该是失锁或者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