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久景制冰机 不结冰 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25):
低压1公斤 高压13公斤  氟22制冷剂   结冰不慢  久中间几个槽有冰碴   水流加大就没有冰了  跪求各位大神 给个建议

网友:
再加点药水

网友:
估计漏氟了,查运行电流,一看就知。

网友:
看看回气管结霜吗,如果是,看看冰槽后面的铜管是不是脱落了,没有和冰槽贴在一起

网友:
多大机子,型号,风冷还是水冷,试机多久,我是久景售后,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