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自动洗衣机甩干标准

楼主(2017-03-25):
近日,和我门头对面传来争吵声,原来是一台全自动洗衣机甩不干,客户说,他给换了离合器,花了300元,结果到家还是甩不干,还把刚甩的衣服也拿来了,那位大师傅好像也一肚子的委屈,指着衣服说甩干就是这样的标准…….作为同行的邻居,回来就搜集了大量的关于甩干的资料,总觉还不够,请教各位大师,是如何修理这样的问题的,谢谢。

网友A:
甩不干~~
1) 电容
2)皮带圈
3)脱水管高于桶水位
4)脱水管堵
6)衣服太多

通常甩不干一定要到客户家检查!!
有可能是进水阀漏水。

如果无法解决
还要叫客户做一次示范,看看他是怎样用的!

网友:
甩干标准?有吗?我是转速达到了就行

网友:
这种事有两种可能,第一:有些人修完东西总感觉和以前不一样,这是部分用户的通病。第二:现在不负责任,不细心的修理工也遍地都是。

网友:
甩干还有标准?
转速和线速度是主要的,只要达到就可以。

是不是哪里没有修好,比如皮带,电机功率不够等

网友:
我修洗衣机,甩干基本上是看时间听声音,从电磁阀拉开的那一刻起,听排水声音,看排水的时间,在听甩干时电机的转速声音,再看甩干的时间,关键时候就是最后两三分钟的速度,特别的重要,,这一切,只要是正常的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甩不干~~
1) 电容
2)皮带圈

当用户面修,问题解决幷认可。这样好

网友:
用同一件衣服,在两个不同的洗衣机内各甩一次,分别称出脱水后的重量作比较,如果相差较大,说明较重的这台洗衣机有问题。

网友:
我是看转起来以后的转速是否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