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29F9G--S高压包型号

楼主(2017-03-25):
求助   哪位师傅知道海尔29F9G--S高压包的型号,那个标签没了。望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你首先知道+B电压是多少,再把高压包的每一个引脚功能了解清楚,这样就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你首先知道+B电压是多少,再把高压包的每一个引脚功能了解清楚,这样就好找!

谢谢指点。已经查找到这个型号了。是JF0101---01820.. 谢谢互相帮助的各位大师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已经查找到这个型号了。是JF0101---01820.. 谢谢互相帮助的各位大师们

修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已经查找到这个型号了。是JF0101---01820.. 谢谢互相帮助的各位大师们

已经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吗?

谢谢关心。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