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英寸笔记本电脑硬盘故障

楼主(2017-03-25):
原先硬盘可以正常读取,后来copy一些资料时卡死。最后就是插入2.5英寸硬盘,提示格式化。是否是盘片坏了?

网友:
说清楚再说。是在什么机器上,用什么操作时出现什么问题等。不会是电源适配器或者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楼主:
电源正常的,重新买了个

网友:
进PE 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你这是移动硬盘?

网友:
呵呵。里面的资料算是玩完了。

网友:
应该原先就有坏道

网友:
装移动硬盘读试试,或者P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