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我的epson 1390喷墨打印机是什么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楼主(2017-03-25):
请问高手们,我的epson  1390喷墨打印机是什么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我的epson  1390喷墨打印机,先天打印还好好的,第二天见有喷头堵塞,清洗不见好转,又清洗了一次,就上下两个指示灯交替闪烁,不能正常工作,没有任何反应,进入epson 支持帮助网站得知,说是下面的吸墨海绵饱和,是这个原因吗?怎样才能解决?如果把海绵换掉不能解决,又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多谢高手们赐教?

网友:
先按网站上的帮助试试看反应,再做一步处理啊。

网友A:
来自网络

清零一般有两种方法:手动清零与软件清零。
手动清零:有三个按键(电源键、进纸键、换墨键)的epson喷墨打印机一般都可以手动清零,如sp700、710、……ex、ex2……sc400、440……等。方法:按住进纸键与换墨键开机,此时电源灯亮,进纸灯闪,松开进纸键与换墨键,然后按住换墨键,大概5秒后,进纸灯与换墨灯一起闪一下,打印机进入正常开机状态,这样保护计数器也就清零了。
软件清零:对于只有两个按键或没有按键的epson喷墨打印机,如sc480、580,c20、40、41,只能进入调整程序进行清零,在调整程序中选择maintenance-选择protection counter-选择clear the protection counter value,然后点ok就可以了,这个方法也适用于手动清零的打印机。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老机器,它的废墨垫很多,清零后继续使用一般没有问题,而现在一些新出的打印机(如sp810、830,c20、40、41),废墨垫已经做得很小(节约成本?),清零后继续使用很可能会出现漏墨的现象,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废墨垫取出,冲洗干净,晒干,重新装入。
保护计数器的工作原理:每一次打印机清洗喷头活更换墨盒时抽墨,主板都会累计计数,并有一个上限值,当达到这个上限值,打印机就会认为废墨垫已经吸满墨了,然后做出保护,避免漏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网络

清零一般有两种方法:手动清零与软件清零。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B:
此机 有状态显示器  看提示就知道了  清零解码分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 有状态显示器  看提示就知道了  清零解码分分钟

请您详细提示,谢谢

网友(2017-04-24):
提醒你该给售后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