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功率管短路为什么不烧保险

楼主(2017-03-25):
按接收一台九阳电磁炉故障代码e0𣎴加热最后查出是功率管短路.可是一般功率管短路电源保险就烧断.为什么这个没烧却出现e0求解

网友:
实属罕见,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会不会是保险丝装的太大

网友:
四楼正解,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短路的程度不够或保险丝大了点吧?

网友:
是栅极-源极击穿了,漏极-源极没穿。所以,不烧保险。

网友:
4楼正解,我还遇到过IGBT和整流桥都击穿的,保险也没断。

楼主:
我认为8楼说的正确。确实是栅源击穿

网友:
维修这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没有绝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