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3p空调u4故障

楼主(2017-03-26):
收了一台大金3p空调上电显示u4。把外风机电源插头拔下p板灯闪,插上后就不亮了,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模块问题还是电容板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内外机断开通讯线后外机有50v左右的电压而内机制有2.8v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U4是内机到外机通信故障。

网友B:
楼上判断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判断是正确的。

我知道是通讯故障,空调的机壳上写着呢,但是通讯故障有很多原因可以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是内机到外机通信故障。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外风机不上插到板子上,插上p板灯就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外风机不上插到板子上,插上p板灯就不亮

哪就得你自己查了,我看不到也检查不到!帮不了你了。

网友:
风机电机坏了。

楼主:
已经确认坏了,换了风机小板指示灯就亮了。u4故障依旧,内机通讯电压刚2.8v。订购的陶瓷通讯模块以上路,希望能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坏了,换了风机小板指示灯就亮了。u4故障依旧,内机通讯电压刚2.8v。订购的陶瓷通讯模块以上路, ...

拔掉风扇插头报E7。应该换电机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风扇插头报E7。应该换电机可以解决。

是外风机电机,因为由u4故障所以外机也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