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铅酸电池与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7-03-26):
铅酸电池与锂电池充电器有什么区别,怎么改装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是专门用来为锂离子电池充电的充电器。锂离子电池对充电器的要求较高,需要保护电路,所以锂电池充电器通常都有较高的控制精密度,能够对锂离子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
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引采用三段式充电,品质优,性能好,充电饱和度高

网友:
二者电压、电流、保护电路相差比较大,改了效果也不会好,且容易损坏电池还是要慎重啊!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搞不好哩电就废了。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铅酸充电器冲了一次。没发现问题

网友(2018-07-19):
我用铅酸充电器 冲磷酸铁锂电池 已经多次了也没有发现问题  只要电压匹配就行

网友:
楼主如果充电器坏了买一个不就行了?改装有风险。